iphone4s暗屏维修

楼主(2016-04-09):
接一台4s进水机。拿到手不开机,闪光灯一直亮。拆开后里面还很多水。先擦干净,洗洗吹吹。夹电试机。电流正常上去,屏幕就是不亮。换个屏幕,试机。亮一秒钟马上又暗了。拿手电筒照一下。有苹果的标志。就是没背光呗。那就好说了。先测显示接口的2脚和4脚。2脚没阻值。顺着这根线往上找。运气真好。FL4看上去被水腐蚀了。轻轻一碰就掉了。连底下的焊点也掉了。飞线太麻烦了。直接在焊点下面挖,挖出铜片加点锡浆,用风枪吹。直接把铜片和FL4的另一个脚短接了。接好后测一下,有阻值了。和C134也会通了。这里要注意短接FL4的时候最好把wifi芯片给保护起来。4S的wifi不耐吹。再次夹电试机。还是暗屏。难道我没接好?换个屏幕试试先。换个屏幕,终于亮机了。又修主板又要换屏。4s已经不值钱了。怕顾客接受不了。先看看屏幕是什么问题吧。能不能修修。同样是那个位置腐蚀了。也腐蚀屏幕排线上了。搞半天快要放弃的时候,扣上排线竟然亮了。亮了就好,就不要再抠下来了。省得麻烦。然后再贴个标签。摄像头换了,闪光灯就不会一直亮了。到此为止。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排线上的线难接点。

网友A:
还好腐蚀的不严重,否则就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腐蚀的不严重,否则就惨了。

是处理及时,再过一天拿来修,肯定更严重了。

网友C:
排线很难接的,之前有个屏幕排线,怎么都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很难接的,之前有个屏幕排线,怎么都接不好。

是很难接。接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处理及时,再过一天拿来修,肯定更严重了。

是啊!进水机器如果能及时处理还是很有成就的。

网友D:
排线也断线了再接的啊!楼主手工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线也断线了再接的啊!楼主手工可以哦

不是断了,就是腐蚀了一个脚。排线座太脆弱,要小心点。

网友:
我飞排线有一次花了50分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