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认不到无线网卡救命

楼主(2016-04-09):
机子装苹果系统能认到,改WIN7跟WIN8就认不到这是啥原因有点不解,求解释按道理这机子确定能支持WIN7跟WIN8啊系统!谁有遇见过,

网友:
硬件没有问题,那就是系统或设置上的问题喽。

网友:
是不是机器驱动没有装对哦  要不然 就是你装系统版本太高没有驱动

网友:
驱动不对。。。。。。。。。。。。。

网友:
再换个WIN7试试

网友:
苹果的机子很是难搞的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上次一台笔记本也是

网友:
如果MAC系统可以用  WIN7系统不能用 还是你驱动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