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LE1902X 不通电维修。前面发帖后自己修复的

楼主(2016-04-09):
上次修到很多地方。怎么也想不到是保护的色环电阻坏了。原本2M的变成了4M。也怪自己刚开始没注意。后面也修到过这2M的电阻坏的。主板不一样。以后同志们要注意啦。本来没打算发帖。前面一个求助帖有说出来。别人让我整理下发出来的。顺便说一下别像我这么粗心。哈哈

网友A:
跑一下线路不就知道这2M的电阻到底是哪个作用的吗?

网友:
既然是保护了,应是稳压或取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线路不就知道这2M的电阻到底是哪个作用的吗?

不确定。那个地方有两组电阻。不是启动电阻就是过压保护电路。学术不精。修显示器自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那个地方有两组电阻。不是启动电阻就是过压保护电路。学术不精。修显示器自学的。

看位置,排列,应该是启动电阻。

网友D:
求有色电阻这么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位置,排列,应该是启动电阻。

启动电阻一般阻值很大,而且一般3个或3个以上串联分压

网友:
有2个一样的是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那个地方有两组电阻。不是启动电阻就是过压保护电路。学术不精。修显示器自学的。

启动电阻的话一般是贴片的,但是也有这种的。贴片电阻一般都是有几个一起的。

网友:
应当是启动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有色电阻这么判断好坏

取下测阻值呀

网友E:
你在那张清楚的图上标出来多好呀,,,

网友:
没说这电阻是干什么的

网友:
我想说的是这个应该是启动电阻吧,一般没有电压输出都会检到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在那张清楚的图上标出来多好呀,,,

r813  r810

网友:
修显示器时地,这个2M的电阻关注的比较少,可能过去带不了负载又没修好的显示器,跟这也有关系

网友:
直接电源模块换掉原来电路  现在要的是效率 同行压价压得狠  靠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