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 维修

楼主(2016-04-09):
神舟K610C 维修版号  6-7P-W6504-005   客户拿过来说 电源适配器烧了 有糊味。拆机直接看到 。这个芯片烧了 心中窃喜 主供电转换芯片 应该换个芯片就好 。开单 定芯片 装上去 一样没有待机 待机芯片也换了  VIN1没出来  也求助过  以为是芯片的问题 又订了2个芯片装上去还是一样 VIN1不出来。直接1-8连过去 待机有了 但是不能开机  后来求助好心人告诉我 3脚控制6脚  要我短接试试  短接下 瞬间又待机 但是芯片也冒烟了。 直接拆了芯片  1-8  3-6对练过去。开关板 开机没反应 但是有高低高跳变  用万用表红色接地  黑色 放 SW1  1脚能触发 但是触发掉电。内存坏 ,换开机显示正常。这个没办法交差,弄了很久  忙中途又放下来了 。主要不是很懂PU4的工作 条件 这个芯片应该是主电压转换 然后开机控制的 M_BTN# 这个信号也不是很懂  既然能开机显示  就直接 从SW1 1脚飞线到 PU4  6脚PWR_SW#    3-6脚断开  用开关板 开机进系统测试  一切正常 。这根线从主板最上到 最下  其实我很想换芯片 修得美观点。但是神舟的设计不让我这么做 。

网友:
从接线图看,此芯片应起着控制VIN1的开通及PWR_SW#  信号的缓冲放大作用。

网友:
细心 很关键  谢谢提醒

网友A:
这样改电路的,也是牛B了

网友:
懂得融合变化就能省很多事

网友B:
这个集成开关,USB充电转换,应该是USB充电接口烧坏的、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看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电路的,也是牛B了

请教下 这样改有后遗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集成开关,USB充电转换,应该是USB充电接口烧坏的、

请教下 这样改 有后遗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看看不?

迅维网chinafix.com_板号 6-71-W6500-D03机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