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可视对讲门铃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6-04-09):
可视对讲门铃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可视对讲门铃即可视门铃系统,学名叫楼宇对讲系统,与之对应的是非可视对讲门铃,是在楼宇建筑中起通话作用的一种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可视对讲门铃会用各种各样的故障的发生,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可视对讲门铃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可视对讲门铃 图1

  可视对讲门铃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可视对讲门铃常见故障一、在主机能够正常的情况下,管理机不能工作

  1、线接错:检查联网线中的信号线是否接线正确,检查联网转换器的各个接线是否正常,部份厂家的联网总线直接接到单元主机上面的,更需要特别检查。

  2、使用了联网转换器(或叫联网切换器,功能如电脑网络系统中的路由器)的,如果在监视功能正常,管理机与该单元内用户都使用正常,主要考虑联网转换器的切换问题,请更换相同型号、功能的产品测试。

  3、线路问题:请检测从上一楼宇对讲设备到此单元系统中的所有线路,看是否有断裂、接头松掉、短路、浸水等现像。

可视对讲门铃 图2

  可视对讲门铃常见故障二、在主机能够正常的情况下,室内分机不能工作

  1、全部分机不能工作:检查单元系统主干线,看线路是否有接错、短路、中间断损,其次检测单元主机是否有信号输出,最后依次检测楼层平台,看楼层平台是否烧毁或损坏,因为多数楼宇对讲系统的楼层平台是串联的。

  2、部分室内分机不能工作:检查分机的入户线,看线路是否有接错、短路、中间断损,其次检测楼层平台是否有信号输出。

  3、如果线路与楼层平台都正常,考虑分机损坏,找一台相同型号、功能的分机替换试试,特别提示:室内分机自带解码功能的,请替换分机时注意要重新编码,编码时以编实际的楼层号为佳。

  维修方法提示:
  1、检测单元主机、楼层平台与线路故障时,先用万能表检测它们有没有信号,将问题最小化,逐一检测的方法与替换相同型号、功能的产品测试为佳。

  2、部份产品信号正常,但由于使用的单片机芯片的程序出问题,输出的信号全是乱码,所于遇到楼层平台,分机,主机等使用单片机芯片的产品出现不正常时,以替换相同功能、型号的产品测试为佳话。

可视对讲门铃 图3

  可视对讲门铃常见故障三、通电后系统装置不能上电

  1、系统电源故障:查系统电源是否有输出,正常为18V~24V,如果没则查系统电源的保险是否已烧毁。

  2、检测各个接线线路中间是否有断损或短路。

  3、检查线路中的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4、220V交流电源故障:检查220V交流输入端。

  以上是可视对讲门铃三种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