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00gt,显存没电,求帮分析下图纸

楼主(2016-04-09):
2脚开启没有电,我已经分析是根据图纸得知如果场管q3的ds导通2脚的电就接地了,就测不出电压,q3截止时,2脚应该是有电压的,不知道分析的正确不。

问题来了就是实际上机,q3截止,2脚照样没电压,芯片是apw7067n,8,1脚都正常,工作条件应该满足了,难道还缺点什么吗?或者芯片坏?

网友:
图太渣,补上新的

网友A:
先把Q3拆下来通电如果2脚还是低电位就果断换芯片吧。还有2脚外接电阻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Q3拆下来通电如果2脚还是低电位就果断换芯片吧。还有2脚外接电阻查一下。

试过了,拆下q3,2脚还是没电,话说电阻怎么查?二极管档,两笔接电阻两头??我小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拆下q3,2脚还是没电,话说电阻怎么查?二极管档,两笔接电阻两头??我小白。。

把电阻拆下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啊!估计芯片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拆下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啊!估计芯片坏了。

他连着那么多颗电阻,我怎么知道图纸上那个是哪颗啊。。

网友:
2脚对地电阻

网友:
我今天修的一片卡也是这处故障。不没有好

网友:
这只是芯片的典型应用图,实际板上还是有区别的,理论上Q3应该还有一个上拉电阻的,你拆掉Q3还没电压量下2脚对地值,如果对地值没问题找下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连着那么多颗电阻,我怎么知道图纸上那个是哪颗啊。。

就是图中红框的电阻啊,实在找不到可撬起芯片2脚或切断线路测量。

网友:
还是要查下外围的零件

网友(2016-05-10):
2脚外围查一下,再试

网友:
一般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没有电压的话,外围元件没有掉件损坏的话,直接换PWM芯片,维修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