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触摸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有两路供电,一路VREG_S3A_1P8(1.8V)来自电源U600,一路VDD_3V2_TP(3.2V)来自供电管U1101,而供电管的TP_LDD_IN则来自供电U1103,主供电VPH_PWR经过U1103后输出TP_LDO_IN送到U1101,再经过U1101输出一个3.2V的电压VDD_3.2V_TP送到触摸屏接口j1102,供电管U1101及U1103都是很容易造成无供电输出从而造成触摸失灵,如果这两供电管损坏可以拆掉不装,直接从主供电VPH_PWR直接飞线到C1105解决

网友(2016-05-13):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大神   那触摸跳点是哪的问题啊   手指还没有碰到屏幕就开始点了  距离2-3毫米  有时候有好多的点自己在点。。。调过那个什么文件设置灵敏度   不行的额  有的说静电。。。哪来的静电嘛  就是刚开机1-2分钟是正常的  然后后面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有图纸就更好了啊

网友:
多谢楼主啦 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