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转小米NOTE供电部分以及漏电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小米NOTE的供电部分跟小米4基本是一样的!由电源IC----A及小电源B组成。电池电压VBATT首先送到电源IC----A,电源IC---A再输出一路主供电VPH_PWR(4V左右),这路主供电在手机还没有的情况下就有输出,这路主供电VPH_PWR分别供给下图的几个IC,由于没有图纸我们分别用A1,A2,A3,A4,A5,A6来代替!由于这个主供电在关机的状态下电压已经有输出,如果出现加电就漏电或者加电就大电流不开机的,首先测量电池正极(VBATT)对地的阻值,如果电池正极出现短路的情况那么要么是电容A或者电源IC---A损坏,电容A可以拆掉!如果VBATT这一路阻值正常,那么测量VPH_PWR主供电这一路对地阻值,如果出现短路的情况除了电源IC---A会造成这一路的短接之外另外这一路的负载A1,A2,A3,A4,A5,A6,A7,A8,A9,A10,A11某一损坏短路或者是旁路电容短路也会造成这个加电就漏电或者加电大电流不开机的故障,具体是那一个零件呢,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快速定位,用松香分别熏白电源IC--A,A1,A2,A3,A4,A5,A6,A7,A8,A9,A10,A11及周边的零件,然后在VPH_PWR这一路加上电压,电压从零慢慢加大,短路的零件会由于发热表面的松香就会融化变色,能马上确定损坏的零件,电源IC--A负责打部分的供电,包括CPU,音频,触摸,照相,射频等,下电源主要输出部分CPU的供电,电源IC---A除了会造成加电漏电或者打电流不开机之外,还会造成小电流不开机,无显示,无闪光灯,触摸失灵,无声音,无信号等故障,小电源损坏则一般会造成小电流不开机!

网友:
手里又个小米NOTE。。。研究下看看

网友(2016-05-24):
图呢,A1A2A3的没法对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