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Z8NA-D6转下停

楼主(2016-04-09):
之前客户拿来修,发现BIOS坏了,换上之后好了。试了好几次没问题。放在那过了两天不知道怎么出发后立马掉电,再戳开关也是那样。拔了4P就不这样了,这是什么情况。不用也会短路吗。也没资料,两阻值也没什么问题。来个大神帮忙解决下。

网友A:
有2块CPU的吗?还是一块的。拔掉就不掉电,可以直接测下CPU供电的MOS阻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块CPU的吗?还是一块的。拔掉就不掉电,可以直接测下CPU供电的MOS阻值正常不

两个CPU的,拔掉就不掉了。放到对面CPU座上,没事但是不跑吗。旁边有一个3条腿的MOS,别的都是一个D,4条腿的,怎么测量

网友:
拔掉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