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转小米4音频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音频部分主要有音频IC---U700以及耳机放大U706组成
   听筒信号CDC_EAR_P CDC_EAR_M从音频IC出来经过FL702再送到听筒触点J1515 J1516,再通过触点J1515 J1516送到听筒。Fl702容易损坏造成无听筒或者听筒声音小有杂音可拆掉!话筒信号CDC_MICIP  CDC_MICIN从尾插排线经过接口J1701送到U700,U700送到一路话筒供电MIC_BIAS3经过J701再经过尾插排线送到话筒,给话筒提供一个工作电压。如果出现无送话或者是送话声音小的就大多是尾插排线问题或者是U700虚焊或者损坏,更换尾插排线(带送话费)或者更换U700即可!当然如果要节约成本也可以单换一个话筒即可,原装的话筒是4脚的,如果手头没有的话也可以用一个普通的两脚话筒代替,铃声(免提)SPKR_N1 SPKR_P1信号从音频U700输出经过接口J701再经过尾插排线经过两个电阻后送到喇叭触点再经过触点送给喇叭。U700输出的左右两路音频信号CDC_HPH_L_IN   CDC _HPH_R_IN送到耳机放大U706,经过U706放大之后输出CDC_HPH_L   CDC_HPH_R再经过滤波器FL700滤波之后送到耳机插孔J702,滤波器容易损坏造成耳机无声或者声音小有杂,可拆掉如图短接,另外音频U700也会有耳机无声或者自进入耳机模式,可重装或者更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