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转小米4显示及背光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J1101是显示屏接口 显示屏供电有4路,一路VREG_L12_1P8(1.8V),一路VREG_S3A_1P8(1.8V)这两路电压都是U600提供,VSP9(5.0V)及VSN(-5.0)都是由U1102提供,如果出现有灯光无显示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这4路供电不正常造成,所以首先测量这4路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是1.8V的不正常那么重装或者更换U600,如果是5V 的不正常那么更换U1102及升压线圈L1104,接口的eVREG_WLED是16V左右的背景灯供电!来自电源U600,电源U600跟升压电感L601整流二极管DS600电容C678组成了背景灯供电电路,电感L601容易损坏造成无灯光 灯光暗必须更换,电容C678容易变质短路造成加电大电流不开机,此电容不可以拆掉不装,必须更换。保护电阻R601极易腐蚀损坏造成无灯光或者灯光暗可以短接。如果出现无灯光的情况首先测量R601跟L601是否损坏不通了,排除这里之后则更换电源IC

网友:
楼主在哪儿弄来的 最好来份图啦

网友:
楼主最好弄一份图纸整上来

网友(2016-09-09):
没有电路图,无法理解

网友:
比较实用,但是无图无真相

网友:
抄袭CPU999的抄的不错啊

网友:
我不会修手机,我来看看

网友:
收藏,用着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