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GA-880G-UD3H REV1.3,启动后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6-04-09):
主板:技嘉GA-880G-UD3H REV 1.3
故障现象:启动后复位灯闪动(间隔1.2s) I/O 109脚接手动复位针RESET电压跳变(IO 为IT8718F-S 1009-LXS),手动复位reset针至南桥,时钟芯片,S/B POWER OK三处都已经处理,处于正常状态,不影响这几处工作。
将3.3v ATX电源接入I/O 109脚,电压仍然跳。
测得cpu内核供电1.1v,PLL 2.5V, VTT 1.236V,串行总线电源A 1.236V,串行总系电源B 0V,
电源好信后和系统复位0.8-1.6V跳变,时钟信号(两处)0V

1394芯片因发烫,拆除了,并把芯片方框内周围的线割掉了,刮除了

网友:
上传了8张图片,怎么一张都看不到

网友:
上传了8张图,怎么一张都看不到

网友:
复位与启动:

复位图:

复位针脚至南桥

复位针脚至时钟芯片:

复位针脚至SB PWROK:

复位针脚至I/O芯片(IT8718F-S 1009-LX
S)

1394芯片拆除了:

全板时钟测量手绘:

网友:
AM3假负载

网友:
发个帖子 这么乱

网友:
第一次发帖。开始时图片都上传在文本里,等我发出去一看,一张图都没有,只好补齐了。还望多多包涵
。现在注意到了,先把图片上传至我的相册,这样就可以轻松地穿插在文本中,如直接从电脑中上传,就不行了

网友A:
1394芯片把PLTRST拉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94芯片把PLTRST拉低了吗?

你好!当复位灯闪的时候: 南桥发出复位信号PCIRST#,同时给PCI插槽及1394芯片。在PCI槽A15测量,测为1.6V--3.35V跳变,跳变频率与复位灯闪动一致。
南桥发出复位信号A_RST#同时给北桥和I/O,在I/O 68脚测,1.3V--2.9V 跳变,跳变频率与复位灯一样。
一般6分钟后,复位灯熄灭

        复位灯熄灭后:
测PCI A15 3.359V,稳定。测I/O 68脚 2.93V,稳定。

南桥发出AZ_RST#给声卡ALC892R,测声卡11脚,始终为0V (无论复位灯闪还是灭)

I/O 发出复位信号给显卡插槽(PCIE16X)及网卡RTL8111D, 在I/O的64脚,PCIE16X A11脚,网卡的20脚三处测量,均为3.51V,无论复位灯闪或灭。

手动复位至I/O 109脚,电压跳变(与复位灯一致),当然手动复位针脚处测电压也是跳变的。因手动复位针去南桥,时钟芯片,S/B PWROK三处均已拆除,且不
影响这三处工作。所以怀疑I/O 有问题或电容C199有问题。见下图         跑线很久,找不到C199,水平有限~~。

手动测绘全板复位图如下:

网友B:
没看明白,是1394损坏引起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是1394损坏引起的吗?

如果是1394影响的,它到底影响到主板的什么地方呢。测量下来,供电时钟都正常,南桥PWROK(实际为SB_PWROK何NB-PWROK共同作用于南桥)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1394影响的,它到底影响到主板的什么地方呢。测量下来,供电时钟都正常,南桥PWROK(实际为SB_PWROK ...

你修好了你没弄明白?1394受桥控制,如果不是短路接低电压的话,那么就是影响到桥的工作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修好了你没弄明白?1394受桥控制,如果不是短路接低电压的话,那么就是影响到桥的工作不正常。

没修好。开始检查时见1394发烫,把它铲除了。现在是复位灯闪动,I/O 109脚接手动复位针电压跳变。
我也非常后悔这么草率处理1394

网友D:
一般拆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切除上面的焊盘。。现在是不是还不停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拆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切除上面的焊盘。。现在是不是还不停的复位?

对,不断复位。 用了cpu AM3假负载。  用真AM3 CPU的话,开始也是不停复位,6分钟后,复位停止,熄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好。开始检查时见1394发烫,把它铲除了。现在是复位灯闪动,I/O 109脚接手动复位针电压跳变。
我也 ...

1394芯片下面可能有别的信号经过,你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搭一起的了
如果没有,你查下桥的PG有没有跳

网友C:
1394芯片周边重新刮线清理。上AM3假负载。上电后复位灯一闪而过,正常。测cpu假负载电压:
时钟(两处测点):无      VTT电压:1.234V     电源好信号:1.6V      系统复位:1.6V    PLL供电电压:2.5V   CPU内核电压:1.1V     串行总线电压B: 无
串行总线电压A:1.23V
  PCI A15复位:3.35V   PCI B16时钟: 1.88V     I/O 109脚去手动复位针电压 1.5-3.3V 跳变

诊断卡显示:RST 无效,IRDY 有效,FRAME 无效,关键信号错误 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路。(跟以前一样)

Q357发出 NB_PWROK 1.8V, SB_PWROK 3.3V  (跟以前一样)

换真AM3 cpu,插上内存,未变化。

NB SB _PWROK 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94芯片周边重新刮线清理。上AM3假负载。上电后复位灯一闪而过,正常。测cpu假负载电压:
时钟(两处测点 ...

两个PWROK是正常的,测下CPU复位有没有了,如果有了供电基本上都不用去测了,刷个BIOS吧。不行估计就桥问题了

网友:
假负载系统复位测到1.6V

网友:
楼主这图画的不错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辅BIOS 1脚片选为低电平0.83V, 主BIOS  1脚 3.33V

装一个BIOS芯片,装个主BIOS就行了,试试

网友:
拆芯片即可,不用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一个BIOS芯片,装个主BIOS就行了,试试

拆除了辅BIOS,启动有反应,以前从不亮的灯,FRAME,IRDY也飘闪过数次,复位灯也闪过几次,时间短。BIOS片选1脚电压仍为3.33

网友:
好像止步于BIOS

网友:
用单只bios后,昨天测cpu电压由1.1变为1.0V。 今天测cpu电压1.356V。PWM VID组合(0~5)为001100,没变。

网友:
断电重启,cpu电压又变为1.0V 。  是SVID模式?

网友C:
最好有夜猫子出没在此。 每次启动,只要有IRDY,FRAME 这两灯飘闪而过,cpu 供电VCORE 就是1.36V。 这两灯不亮,那就是1.0V。(每次拔线断电重启,cpu供电都是1.36V,灯亮)。 查了一下资料,SVID 供电类型受控于程序,主板也只有BIOS才有资格,看来BIOS是必须刷的,奈何手头没有编程器。 去百脑汇电脑城刷一次,50RMB.
那这么说,这板子的问题目前看来BIOS 1394 IO三件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夜猫子出没在此。 每次启动,只要有IRDY,FRAME 这两灯飘闪而过,cpu 供电VCORE 就是1.36V。 这两灯不 ...

如将34脚割断,24脚前DR55拆,变为5V.那CPU电压就不受bios影响?详见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将34脚割断,24脚前DR55拆,变为5V.那CPU电压就不受bios影响?详见下图:

后面两张图删掉,

网友:
今测PCI AD总线32根(互联SB PCI 1394)对地 阻值13.4M, 两根为无穷大。
今把BIOS 放到好主板 P35上(先启动,进入DOS,然后拆掉BIOS) 刷bios失败(2年前看过别人的帖子 可以这么干)

网友:
32根AD线(互联PCI槽 1394 南桥)测后,31根对地阻值12.3M, 1根为无穷大。从PCI跑线,经1394,到SB,无断线。

网友E:
遇到相同问题了,复位灯闪、RESET跳变、拆掉R41后、RESET不再跳变,IO8718第109脚,DBIOS_RST- 跳变,复位灯继续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相同问题了,复位灯闪、RESET跳变、拆掉R41后、RESET不再跳变,IO8718第109脚,DBIOS_RST- 跳变,复位 ...

你的主板型号一样吗?哈哈,难兄难弟了。你看看I/O的其他条件(供电时钟,还有126脚powerok有没有)。 复位和时钟图我上传过,请参考,都是自己亲自测过的。

再对照图纸测一次手动reset针到南桥前的电压。

我的情况有点特殊,我把1394刮烂了,后来重新清理过,现在复位灯正常了,但软启动不行。I/O 109还是电压跳的。
我目前能做的是: 1,  南桥加焊(有一根PCI线电阻无限大)。 2  刷bios
用风枪吹过南桥,还是不行。 编程器还没到手。 所有现在卡住了,等待继续出发。。。。。

网友:
我的型号也一样,但我的是断电后,sata都不认盘了,dvi也不输出了。这怎么办啊??

网友:
处于正常状态,谢谢分享

网友:
1394芯片把PLTRST拉低了吗

网友:
1394短路引起的复位信号跳变?

网友:
*脏话*,楼主你真的是牛人啊,居然把1394挂成那样!!!!!!!!!

网友:
刚开始是1394发烫,把它拆了,后来干脆铲掉了(也算是经验不足,不该这样做,用焊枪除焊就可以了)。
现在复位正常了。
cpu有时候电压为1.0v, 有时候为1.356v(每次FRMAE和IRDY灯有闪动时为1.356V),不会跑码的。使用AM3 cpu

网友:
刷了bios(官网下的),装上去无反应,启动正常,IRDY FRAME 灯再也不飘闪了(以前冷启动这两灯一定会来的)。
把旧的装回去,也是同样。
问题还没解决,不干南桥很难进展

网友C:
有点奇怪: PCI 诊断卡插入PCI 1 槽,复位正常(假负载上电源好信号和系统复位电压都正常 1.6V)。
PCI 诊断卡放入PCI 2 槽,复位灯频闪 (假负载上面的两电压也闪), 31根PCI AD 线电压也闪(1根无电压,断路)。
PCI 打阻值卡 分别插入两个槽内,没问题

网友(2016-05-20):
引用 网友C:
有点奇怪: PCI 诊断卡插入PCI 1 槽,复位正常(假负载上电源好信号和系统复位电压都正常 1.6V)。
PCI 诊 ...

楼主 还没有弄好?
好像是不是这个板子有通病
我手上一块同型号同版本号 1.3的
也是电源好信号一直跳变  时钟也跳变  复位也一直跳
但没有诊断卡放一二槽的区别
对了 这个板子 好像cmos 针电压也过底

网友F:
PLL 是什么?》,串行总线电源A  b是cpu的? 那他是什么?

网友:
请问atx电源好信号是atx那个脚?

网友F:
请问sys—pst是那个复位针? 就是那个a11?

网友:
引用 网友F:
PLL 是什么?》,串行总线电源A  b是cpu的? 那他是什么?

PHASE LOOP LOCK, 把单一频率分解成多路不同频率输出(给内存 北桥)。串行总线指联系cpu和北桥的HT。 64根AD线+8根时钟+8根控制。分AB,理解成高低位,各位40根,不过测试灯只有38只灯亮,不大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sys—pst是那个复位针? 就是那个a11?

SYS-RST系统复位针!南桥给出的复位,没针,脚位发出的。 硬是要说有针,只有手动复位reset针了。图中的 SYS RST是去南桥复位的。 A11是I/O给PCIE 16 4 1X 发出的复位。  谢谢5文先生发问,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教,还望5文校长以后多多栽培,门外汉必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