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转小米4照相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下面的是后像头接口线路,如果出现后像头的打不开的故障,重点测量几路供电,分别在C1544测量是否2.85V,C1541是否有2.85V,C1527,是否有1.8 C1538是否有1.2V,折几路供电是有电源U600提供!如果其中有不正常的那么重装或者更换U600,在C1557测量是否有1V的供电(VDD_CAM_1P05)这个VDD_CAM_1P05是由供电管U1501提供,如果这路不正常更换U1501,或者可以短接。如果是供电是正常的那么就依次测量几口的每一脚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某路对地短路了!如果有短路则一般该路的旁路的一些零件损坏造成,可以拆掉。下面的是前置像头的线路图。如果出现前照相故障,也是测量供电!如果供电正常就测量接口的阻值!拆掉旁路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