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充电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来自数据的5V充电电压VDD_VBUS(相当于苹果的PP5VO_USB)经过尾插接口J701送到电源U600(正常的机子插上数据线之后的电容C674可以测得5V的电压)。在经过电源U600对电池充电,另外电池接口的检测信号BATT_ID BATT_THERM也是送往电源U600,所以充电问题就绝的部分是电源U600造成,遇到充电问题的首先测量下图电池检测脚对地的阻值(可在测试点TP614 TP615测量),如果有短路现象的可以拆掉C685 C691 CR606 CR605,如果没有短路现象则直接更换U600(当然要先排除是电池问题)

网友:
这个分析的不错 楼主弄点小米的图纸上来啊

网友:
图呢?没图纸啊!亲!

网友:
如果完全不充电,是可以这么做的

网友:
最好有图纸啊

网友:
图纸多还不会看哎

网友:
求教:小米4换后压屏卡m然后黑屏不能开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跪求教:小米4换后压屏卡m然后黑屏不能开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6-05-10):
思路是有了,这图纸是关键

网友:
尾插电路有就好了额

网友:
赞一个,当然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前两天刚修了一个一样问题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配上原理图会更好。

网友(2017-05-13):
先排除尾插排线和尾插接口问题。电源芯片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这个东西还有学问啊

网友:
不要太想当然,这个问题我修过,qfe1101损坏也会引起漏电不充电

网友:
好样的,我碰到安桌都是换板解决

网友:
这个好好学习一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