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转小米4供电部分的组成及维修

楼主(2016-04-09):
小米的4的供电主要由电源IC---U600及小电源U6-1组成
  电池电压VBATT首先送到U600,U601除了输出各路供电给相关部分之外,还输出一路主供电VPH_PWR,这路供电就相当于苹果手机的主供电VCC_MAIN,由于电压VBATT跟主供电VPH_PWR在还没开机的时候都已经送到主板,所以这两路如果其中有一路有零件短路会造成加电漏电或者加电就打电流不开机的情况,如果出现加电漏电或者电大电流不开机的情况,首先测量这两路对地的阻值,然后用松香熏白主板,在短路的这一路加上电压!短路的零件会由于大电流而发热,这个零件表面的松香就会因为发热而融化,颜色也会变黑!从而快速找到短路的零件, U601主要供电给主CPU,所以U601损坏一般会造成不开机,开机没反应的故障!可以更换!U600除了供给CPU之外还供给信号部分,供给照相部分,供给触摸部分等。所以U600损坏除了造成加电漏不开机的故障之外还会造成无信号,无触摸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了 学习了

感谢楼主 感谢您的福利

网友:
电源的作用!

网友(2016-06-01):
我问下 大师  我的小米4

网友:
我的小米4 是 开机后背光灯亮起 但没有图像 很快黑屏   我看了下电流 最高一次1.05a马上回落 到0.3 0.5 0.6 0 0.4 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