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F83VF REV:2.0 USB 有线无线都不能用

楼主(2016-04-09):
求助 华硕F83VF REV:2.0 USB 有线无线都不能用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还是有些电压没转出来

网友:
USB供电有吗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我也一样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台是USB供电不行

网友:
USB识别问题吧

网友:
USB供电没有。。。转换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