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1D3M 联想台图纸式机主板,转下停维修

楼主(2016-04-09):
好久没发帖子了,给大家分享下一个故障,简单的描述下,
1《主板故障为,不上CPU,复位都正常,上CPU就会出现转下停的故障》
2 开始没有图纸,后来找了很长时间的图纸FM1的主板。下面就是U54 VDDA25这个电压变成了3.3V,
3,当检测到电压不对,主板就上 电停止工作了。附上图纸和自己改的电路由于没有芯片,参考下下:

迅维网chinafix.com_联想F2997主板ms-7702图纸_ms-7702 CFM1D3M版本1.0.pdf

网友:
改电路可以串联个晶体二极管来进行。

网友:
不上cpu复位正常,推测vdda电压输出没有处于偏高状态。

网友A:
3.3了,不烧CPU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了,不烧CPU么

电流不大不会烧毁

网友:
用LM1117改吗?或者直接用分压电阻改下。也可以吧电流不大的话

网友B:
液晶驱动板上有3.3V直转2.5的1117,只要3脚接供电1脚接地就直接出2.5V了,不用调节电阻,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驱动板上有3.3V直转2.5的1117,只要3脚接供电1脚接地就直接出2.5V了,不用调节电阻,非常方便

哦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