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3 开机报三声 屏不显示

楼主(2016-04-09):
DELL 3543 开机报三声 屏不显示 有没有这机器的好BIOS 板载U的

网友: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报三声是不过内存。

网友:
乖乖查条件吧

网友:
主板供电之类都查了吗

网友:
报三声是不是 了呀已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三声是不过内存。

四声才是不过内存

网友:
先检查下有没有进水吧。

网友:
此图论坛看到后保存的

网友:
借花献佛 供楼主参考,原贴忘了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