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电压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6-04-09):
如图,主板上电Q3604 的E极电压 6.5v   G极4.5V    D极输出1.3V 是否正常,经测试Q3603 3605 U3604 3607 3605正常。请各位同仁帮我分析一下,Q3604 D极输出多少才正常

网友:
??????? 3604是P管??看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A:
肯定不正常啊!你应查PM-SLP-S3#

网友:
你应该查最前面的输入,S3这些

网友:
这个是二级转换  5V转5V 不知道 其他还有没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这是二级电压转换电路G极驱动电压,正常应该D极=公共点电压,现在看Q3604的G极电压是正常的,输出电压不正常,考虑一下Q3604是否正常,后面的电容和二极管也是重点排除对像,还有1D5的转换管是否存在对G极短路

网友:
看错了,把u3604 看成Q3604了,Q3604是P管,按分压比E极输入19v ,G极电压约4.5v

网友:
如图,主板上电Q3604 的E极电压 6.5v   G极4.5V    D极输出1.3V 是否正常

这E极是哪啊?S极?6.5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正常啊!你应查PM-SLP-S3#

主板上电,PM-SLP-S3# 3.3v 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5V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电,PM-SLP-S3# 3.3v 正常的

电路工作原理简画如下,第一路导通时,第二路才能开通,查各路相关电阻,三极管吧!DCBATOUT应为电池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工作原理简画如下,第一路导通时,第二路才能开通,查各路相关电阻,三极管吧!DCBATOUT应为电池电压 ...

第一路工作了,电压4。5V,第二路6。5V 刚输出1。3V 不正常、

网友:
图都看不清楚

网友:
s极 6.5 v就不正常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路工作了,电压4。5V,第二路6。5V 刚输出1。3V 不正常、

说明了吧,电阻R3619两端电压各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