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最新的无线网卡开启脚是那个啊?

楼主(2016-04-09):
知道的说下吧,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这个要改开关吗?

网友:
应与原来的一样吧。

网友A:
今天一台机器也是无线识别不到信号,你看看是不是开了飞行模式,关闭就好了。有快捷键的。这个网卡要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一台机器也是无线识别不到信号,你看看是不是开了飞行模式,关闭就好了。有快捷键的。这个网卡要看图纸

新装的win7系统啊,不管用啊。你修的什么型号啊?论坛上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这种是新口,要看图纸引脚定义,旧的好像是,20 22

网友:
这个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
好像是把20脚屏蔽,不接触弹片

网友:
硬盘里找到这个

网友:
网上找这种网卡定义把

网友:
机修得少,还没碰到过此故障。

网友:
你这个是以前的无线网卡啊,不一样的。

网友:
难道新的无线网卡不是用pcie吗?

网友:
这种接口好象就不是PCIE

网友:
搞定了没,我也再找这个开启脚

网友:
一个个试吧 有没有多少

网友:
这种网卡PTLRST是第几脚

网友:
是哪个啊。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啊?搞定了发个经验啊。。小白学习下。

网友:
好新的机器啊。去某宝看下有没图纸没有图纸真是拿它无奈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求学习,搞定好发下经验啊

网友:
没改过怎么新的,有时间多试试吧,等待楼主出结果了

网友:
这种 不知道 找点资料定义看看   以前老的的 是20脚  用亮胶布隔离

网友:
这个还是去某宝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