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通病 换好后 集显不能按驱动 CPU坏了吗?

楼主(2016-04-09):
都说联想V470 有通病 我也遇到了 换好后 集显不能按驱动 CPU坏了吗?  铁壳管 换上后能亮机 就是必须把 集显驱动去掉  要是带驱动 只能到 win7开机画面  之后 黑屏  卸载就可以正常进去了 咋回事 难道 CPU 也坏了吗 关键 手上没有合适的u测试啊

网友:
是cpu   坏了

网友A:
很可能CPU坏了,集显不能用用独显就好了,换CPU老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CPU坏了,集显不能用用独显就好了,换CPU老贵了

把集显 禁用后 进系统 分辨率 没法调 只能调到 1024X768     独显也安装过驱动了

网友:
应是CPU也被烧坏了。

网友B:
这个很多烧U的,几十块钱的一个的U,随便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多烧U的,几十块钱的一个的U,随便试啊

新手 刚修笔记本  没配件哈哈   用户急用拿走了   驱动不行 只能办公了 游戏没法玩 用户正好是办公用的 不玩游戏 先用用看  不行再来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