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新手优派VG1921wm白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6-04-09):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优派VG1921wm显示器,故障白屏,根据我在实地培训时学的知识,白屏故障大概应是驱动板、逻辑板出问题比较多,于是直接拿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板加12V电源测试,发现还是白屏,推测故障应该在逻辑板,先在逻辑板找六大供电发现有VDD5V供电,AVDD也是5v,(我居然找不到AVDD测量点,还是发图请教了黄老师给指点的)显然不正常,没有升压,考虑应该是PWM芯片出问题了,马上某宝淘了一片,昨天东西回来直接换上,上电,屏正常了10分钟左右慢慢又变白屏了。纠结了半天想着是不是焊接的时候把某个元件搞虚焊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把旁边的电容电阻加焊了一下。。(期间还烧掉个保险电阻),上电测试居然就正常了实地回来修的第二个显示器发贴只为给自己增加点学维修信心。我发现有成就感就能有信心

网友:
屏无供电引起的白屏。

网友A:
这焊接还真的练练,买点好焊膏,活性好,才能焊的好。

网友:
原来 是屏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的焊点真丑,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焊接还真的练练,买点好焊膏,活性好,才能焊的好。

嗯,是的好好练练,就是没人教,自己琢磨的练没什么效果

网友:
白屏,多是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一开始就能修好白屏 厉害

网友:
都是如此,有点成就感,就信心倍增

网友:
实地学习的效果就是不一样,一下白屏搞定!

网友:
现在液晶是黄老师教了么???

网友B:
没有供电,可以从驱动板拉一个供电吗?

网友:
看到楼主的焊工,和我差不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供电,可以从驱动板拉一个供电吗?

屏供电是有的。没有AVDD高电压,AVDD是芯片满足条件后,经过升压电感,二级管整流后输出的高电压,从驱动板上拉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坏屏上拆,有东西拆就修,没东西就不修了,因为现在维修价格低,赚不到钱

网友:
白屏就是先查供电

网友:
屏幕无供电引起的白屏吧,楼主焊工得多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是有的。没有AVDD高电压,AVDD是芯片满足条件后,经过升压电感,二级管整流后输出的高电压,从驱动 ...

没有六大电压基本考虑改逻辑板啦,你想的很好,没有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