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转华为P8不开机及漏电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单板开机如图电池电压VBATT送到充电IC---U1502,U1502输出主供电VBAT_SYS给电源IC---U1000,按下开机键后电源IC----U1000输出各路供电给CPU及其他相关部分。电池电压VBATT跟主供电VBAT_SYS在还没开机之前已经送到主板相关部分,VBATT已经VBAT_SYS这两路其中有一路的有短接负载,就会造成加电就漏电或者加电就大电流不开机。出现加电就漏电或者加电就大电流不开机的首先测量VBATT以及VBAT_SYS这这两路对地的阻值,然后用松香把主板熏白,在短路的这一路加上电压,电压从0慢慢加大,观察电流表,如果是2A的电源表,电流达到1.8V左右停住,加电一会之后,短路的零件会由于发热使表面的松香融化变色,从而快速找到损坏的零件更换,如果是旁路的电容可以不拆掉不装。如果是加电是不会漏电但是一按就开机键漏电或者大电流,就是电源IC或者是电源IC输出的各路电压其中一路短路,那就逐个测量电源IC----U1000的每一路输出对地的阻值,如果懒得去找图纸的那就地毯式的测量每一个电容(体积大一点的电容)对地的阻值,找到短路的这一路,用松香熏白主板,在短路的这一路加上电压,找到短路的零件。如果不会漏电不会大电流,但是不开机或者开机不正常,那么就要看具体情况,询问一下客户,机子是怎么损坏的1,如果是摔坏的就大多是电源IC硬盘或者CPU虚焊造成,可重装这三个IC  2,如果客户反映没刷机之前是好的,刷机后就不开机了大多是硬盘损坏,更换硬盘或者拆下硬盘重写资料 3,如果是进水损坏的就重装电源IC---U1000,重装硬盘,检查CPU及电源周边的小零件是否腐蚀损坏的(用显微镜观察)清理加焊。

网友:
这是学习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