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技嘉GA EP43T S3L挑CPU问题【已修复】

楼主(2016-04-09):
问题是只能上单核双核800FSB CPU。fsb1333 的CPU就不跑码卡ce 无限重启....,e5200就完全正常,先刷BIOS不行,换CPU供电芯片isl6334,vid组合芯片ite8268r一样,加焊座子 南桥还是不行晕死,本人小小白无头绪了。迅维求助也没结果,无意间那风枪吹了下ICS9lprs914eklf时钟跑马了,网上买了个时钟芯片更换修复。
特意开贴 给各位有同样问题的做个参考!
有分的给加个分吧!!

网友A:
鼓励,这个板子要是我就让客户用5200了。。你说的1333的是Q系列的CPU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励,这个板子要是我就让客户用5200了。。你说的1333的是Q系列的CPU么?

只要是1333的 双核四核都不行

网友:
不错哈,楼主,一般这种CPU不支持的我都只是刷个B IOS后不行就放弃,以前好像看见有人说改VID还是什么可以改变这个,具体不怎么懂

网友:
挑CPU的板子,除了CPU的几个电压外,就是CPU的时钟,还有BIOS与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应该装那个u是没有内存时钟

网友:
技嘉板时钟也特别容易坏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直接放弃了

网友:
我试试去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应该是时钟芯片老化了,不支持更高的外频了吧

网友:
档代码 多测 时钟芯片

网友:
捡到了这个问题不好修吧

网友:
又多了条经验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有假负载了? 靠运气不想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以后类似的可以参考了,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不多哦

网友:
应该是CPU的时钟频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