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0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维修经验

楼主(2016-04-09):
v490U  偶尔可以开,开机后可以正常进系统,开不了的时候故障为开机不显示,电流在0.7-0.8左右,刷u23解决故障。

再分享一个案例,

G470看视频会花屏,压力测试会花屏,看网页什么的正常,和客户说显卡问题,先修一下试试可以的话150 ,客户同意了。拆机上BGA焊好测试还是一样的故障,不行要换显卡 留机,换了显卡故障还是一样的,于是进BIOS却换集成显卡进系统测试 还是会花屏,最后故障点是两个公共端的电容导致的。客户说之前被他孩子尿了。。。电容腐蚀了 我顺手把它去了 。不电容补上故障修复

V490U U23 HAO.rar

2.7 MB, 阅读权限: 140, 下载次数: 4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客户和你说了病状为啥还会走弯路???楼主心不在焉啊

网友:
没遇到过 技术可以

网友B:
内存供电那公共点会引起花屏

网友C:
电容有没有腐蚀

网友D:
为什么会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和你说了病状为啥还会走弯路???楼主心不在焉啊

只是没想到 少了那两电容会导致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那公共点会引起花屏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有没有腐蚀

有腐蚀的       原先我把他取了  补上电容故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花屏的?

至于为什么我也觉得很奇怪

网友:
尿电脑上了啊

网友E:
让我下载试试吧

网友:
那个位置的电容是滤波的,不要肯定会有杂波进来!

网友:
一般 也不会想到 19V电容 会导致花屏的

网友:
呃呃呃  学习了  公共点还会影响花屏

网友:
学习了啊真的很好啊

网友:
没修到过有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我下载试试吧

恭喜你   找到了 好定西 哈哈

网友F:
这可能是通病是吧,记下先

网友:
这个花屏我给100分  太奇葩了

网友:
G470那台电容有问题,公共电压应该也有问题吧

网友:
很奇葩的问题 19V滤波电容不稳定 导致花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可能是通病是吧,记下先

这两个电容在触摸板底下 很有可能进水

网友:
还有别的BIOS吗

网友:
以前碰到好几个都是南桥进水花屏的。今天又记住一个

网友G:
这个修到过,当时也郁闷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修到过,当时也郁闷了很久

是比较 奇怪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奇葩

网友:
换上去的电容是不是有区别。

网友H:
是直接客户还是同行啊 才150 怎么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直接客户还是同行啊 才150 怎么混啊

直接客户,同行价格低到你不想做

网友I:
呵呵,没事先查电路,有时候先问问客户也可以帮助判断

网友(2016-05-11):
引用 网友I:
呵呵,没事先查电路,有时候先问问客户也可以帮助判断

这个腐蚀的地方拆开机就发现 了  只是故障点与故障没有按套路出牌

网友:
听说坛子可以发链接了

赣州电脑维修 www.gz-fix.com
赣州笔记本维修 www.0797fix.com

网友:
这个孩子真淘气

网友:
好,分析的不错,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