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3A300B 显示器黑屏通病 编程器备份的ROM 亲自备份绝对好用

楼主(2016-04-09):
     从这边下载了2个ROM,被坑了,都是不正常的坏的,最后没办法用DVI线接上我自用的显示器,15根全通线接三星显示器,下载三星刷MCU软件SamsungFirmwareUpdater_1.1.07_120227,在自己电脑上操作升级。一次成功。
另外我想咨询下,三星原装的FLASH是8M的,为什么编程器读出来写成的bin文件是512K?按照常理应该是8M的bin文件啊。
因手头正缺个8M的FLASH芯片(刷路由用),所以显示器修好后再次摘下原来的8M FLASH用编程器备份,写入了一个2M的FLASH  ,安装上也是正常工作的。
这再一次确定了此ROM是正确的!请大家放心下载!!!不好用你来砸我!

三星 S23A300B升级后备份的MCU程序.zip

网友:
三星原装的FLASH是8M的,那用编程器读出也应当是8M的,因为用编程器时你要选择芯片型号,,如果读出的是512K说明自动识别的不对,,
但目前显示器程序都不大,,按512K读出的话,也应当是一个完全程序了,,所以程序也是对的

网友A:
512K 每K是8 BYTE  8M 单位是BIT  1BYTE是8个B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2K 每K是8 BYTE  8M 单位是BIT  1BYTE是8个BIT

但是我想说的是,备份路由器固件的时候多少M的flash备份出来的bin就是多少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