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在不割断原高压板的情况下,代换高压板成功

楼主(2016-04-09):
今天修了个LG显示器,查明是高压板问题。因客户要得急,在没有割断原高压板的情况下,便代换了高压板,没想到成功了。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这有什么安全隐患吗?
显示器

网友:
怕是用不长呀,一般代换都把原来的连接断开...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割断一下有哪么难吗?

网友:
最好是把原高压板供电断了,,,,,

网友:
拆掉原来的高压包就可以啊

网友:
是好是把原来的电路废掉,。。。。

网友:
主要是只要把12V供电断开就好,因为怕带不动负载或者以前的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都是断开,没这样做过

网友:
习惯性将原电源断开,可断电源,可断高压包,都很快的。

网友:
把高压板的供电切断就行,不用把板子切段,,只需把线路切断就可以,,又不费力,起码稳稳些

网友:
我经常都是不割断

网友:
本来就可以啊!!不过建议 断开电路

网友:
去掉高压模块就行了,,一般也没什么隐患吧

网友:
图片看下 亲 怎么改的 美图没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