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4552笔记本换了网卡后如何刷网址

楼主(2016-04-09):
CER A4552笔记本换了网卡后如何刷网址  ,请帮忙提供DOS刷写方法和资料,多谢大神们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是不是比较新的机器啊。可能要在BIOS里面更改吧。希望有大神能发个教程指点12啊

网友:
gy楼主和斑主们在木有。帮忙回复一下子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换芯片要刷的

网友:
  这个网卡引脚 上不带EPROM芯片93C46啊, 换完后可要刷网址啊?

网友:
不用写呀,,,,,,,,,,

网友:
主板换了新的 网卡要写啊

网友:
换新网卡还没遇到过要写BIOS的了

网友:
俺想说是否要对网卡重新烧录网卡卡号(或叫网址濈)

网友:
是不是MAC地址,换了新主板怎么还要写网卡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