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可以跑码无显示

楼主(2016-04-09):
P8H61-M LX PLUS可以跑码无显示,各个供电正常,就是没有集显供电,加独显也没有显示,写了BIOS也不行,查集显供电IC旁有个2R2电阻一旁有12V另一边0V....换上去后上电 ...电阻 也烧坏...直接换PU6 集显供电出来了,接屏幕显示

网友:
这个是给集显供电的,就是从管理芯片把

网友:
请问下这个pu6具体是什么型号?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买不到这个芯片,不知道有没有点位或者图纸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集成电路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