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S3开机风扇转一下反复重启又一问题

楼主(2016-04-09):
技嘉GA-P61-S3开机风扇转一下反复重启,拨掉P4供电一样反复重启,刷过BIOS无效,而尔不断电,但档15或03不过内存,测全板电压都有.但测Q20 S极VCC1_8_PCH有2.2V感觉不正常。此管由U15 LM324开启,测U15第三脚VCC18 EN  2.2V偏高,些电压由2.5V 3K电阻上拉,8.2K下拉分压所得,拆下8.2K电阻测得8.3K偏大,找个8.2K电阻换上,通电一路跑码亮机。再测U15第三脚1.8V Q20 S极1.8V正常.  反复多次测试开关机,都能正常跑码亮机了。之前测到这个电压时,认为电压高点没关系,结果走了些弯跑,发此贴希望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少走弯路。

网友:
有些电压高点没事,有些电压高一点都不行,我很想知道:什么情况高点可以?什么情况高一点都不行?

网友:
有些电压高点没事,有些电压高一点都不行,我很想知道:什么情况高点可以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情况高点可以

网友:
BIOS能发下吗?我这有片风扇转20秒掉电重启的,电压正常,怀疑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