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60反复重启加不触发

楼主(2016-04-09):
DA0JW8MB6E0  REV:E
插上电源后自动开机,但马上就重启了,反复重启几次后黑屏,再开机就不触发了,后来刷BIOS也不行,好几个版本都刷了,重启的时候电流跑到1、23左右马上重启,求解

网友:
开机后测试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都好着吗

网友:
没有示波器没办法测试啊

网友:
修好没有 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