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 送话杂音

楼主(2016-04-09):
接到一台红米2 送话杂音。更换送话器。尾插小板,链接fpc ,都没用。
怀疑是音频ic坏了。但是听筒,扬声都正常,所以不确定。
请问同行有没有遇到过这类故障的,一起探讨下

网友A:
首先你的送话器胶套有没有装或者有没有装好有必杀技可以搞定 我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送话器胶套有没有装或者有没有装好有必杀技可以搞定 我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很多

红米2是没有洗胶套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基带射频部分哦

网友:
有的滤波电路上的电容掉了 也会引起的

网友:
有图纸了 就查下电路

网友:
楼主,应该告诉大家,现在结果怎样

网友(2016-05-19):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同问,修好没有??

网友:
统一回复,该机子最后去到售后,售后那边换版处理,所以应该是集成在cpu里面的音频坏了

网友:
哦哦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