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怪病,电池状态关机,开关灯不灭,再按开机开不了。

楼主(2016-04-09):
手上一台联想G475 AMD板载CPU,之前0.4左右不开机,小电池没电所致换好,按NOV 可以开机,

按开关键,开不了,发现是开关键 NBSWON#信号断线,飞线后,开关可以开机了,

最后检测过程中发现,在电池状态下,点关机,机器关了,但是开关指示灯还是亮的,再按开关键

机器开不了。但是单独用电源和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状态,没有发现故障。。。

可能是通病,论坛至少有两个朋友遇到和我类似的故障,好像都没有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3463-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7523-1-1.html

各位帮我瞅瞅看,给我一点借鉴思路。。。

网友:
是不是还没有关完啊,查下反推时序

网友:
修到过华硕,插上电源第一次正常开关机,关机后按键灯不灭,再触发则开不了,需要拔电源,更换EC后解决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没,和你一台一模一样,没搞定。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电池换了,BIOS刷了,EC换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