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HDD的使用

楼主(2016-04-09):
之前一直想学MHDD的使用方法,前几天在论坛里下了个MHDD使用的教程,今晚看完教程就自己找了几个硬盘实操下!第一次接了个500G的西数盘,能识别到硬盘,查看电路板及固件都没发现什么问题,扫描后发现很多坏道,尝试使用fasterase,但提示drive should be locked with know password first. continue?(y/n),输入y后,随便输入个密码就提示错误了,后面又试了pwd ,unlock,dispwd这几个命令后直接取下硬盘,然后又重新挂个迈拓硬盘上去,输入port找到端口后,输入i查看信息,居然提示this drive is locked by ata password,这个硬盘之前是用的好好的没加过密的,直接输入scan还能正常扫盘,感觉奇怪,后面扫完盘后又取下重新接上后依然提示被锁,输入scan扫的都是叹号,没弄懂为什么,是我没有重启mhdd导致后面的硬盘被锁的么?还有我又找了个盘接上去,使用fasterase时也提示drive should be locked with know password first. continue?(y/n),是所有硬盘都会提示,还是我这些硬盘的问题?请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
可能这固件坏了,

网友A:
想知道最顶端的那一排什么意思

网友:
做通刷吧 通刷了 跑自效

网友B:
  fasterase这是MHDD快速格式化命令,这个命令只能用在加密的硬盘上快格。
方法:
 输入: ★PWD
后输入:0(是密码)
一般是0(其他的可能解不开)
之后解密:
解密是在你已有密码的盘上输入:
UNLOCK:0 (你的初始密码)要重复两次,否则是无效的
再按ISPWD:0

网友C:
楼主,怎么没有标明是求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最顶端的那一排什么意思

是MHDD软件的一个指示窗口,有相应状态相应字母高亮显示,而且所亮颜色也是不同的!ERR指出现某种错误; INDX索引文件; CORR修正后的数据; DREQ存贮器接收信息交换; DRSC存储器初检通过,寻道完成; WRFT写入错误; DRDY存储器找到驱动器准备好; BUSY存储器忙,对命令无反应; AMNF地址标记出错; TONF找不到0磁道; ABRT Abort,拒绝命令;IDNF扇区标志出错;UNCR校验错误,又称ECC错误;BBK块标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sterase这是MHDD快速格式化命令,这个命令只能用在加密的硬盘上快格。
方法:
 输入:&#16 ...

谢谢!这个已经搞明白了,只是那个迈拓不知怎的就给加密了!可能是*脏话*作失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没有标明是求助呢?

一急就忘了!

网友:
还是不会用HMDD

网友:
迈拓早就被希捷收购了(2007)年,那么老的盘(80G),估计还是IDE的,不为数据我想没必要修

网友:
这个会扫描和擦除,高级擦除就行了,其它没什么用。

网友:
这个硬盘被别人加密了,顶部 PWD灯亮了,就是给加密了,也就是给硬盘加了密码,可以用PC3000解密。

网友:
这盘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
楼主牛B,学习了!

优秀妞妞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学习了 HMDD我只会用些简单的

网友:
用PC3000解密吧。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6orderby%3Dlastpost超级西数专修 破解版  用这个去试试清除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720&extra=page%3D1%26filter%3Dlastpost%26ord ...

好的,谢谢!

网友:
被锁有可能是密码模块受损,解不了密应该固件问题

网友:
扫描感叹号还有可能固件有问题

网友D:
看到了很多紫色的 感叹号,是不是没救了
坏男孩阿生
那个是硬盘被加密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固件损坏也是显示叹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很多紫色的 感叹号,是不是没救了
那个是硬盘被加密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固件损坏也是显示叹号!

网友:
PC3000正版多少钱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我只会简单的mhdd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