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技术含量K43SV 3.0 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6-04-09):
维修机型:A83S 板号K43SV 3.0
故障现象:按开关掉电,反复重启。
维修过程:
1.电流1.3跳回待机电流0.03x来回好几次,此类故障要不就缺电压要不就BIOS故障(论坛上有个USB 3.0 BIOS故障也一样的电流跳)
   先简单开始,论坛下了个BIOS,刷过后电流跳1.3 不亮机。
2.根据电流跟开机按钮,基本判断为显卡部分故障。
4.本着能不BGA就不BGA的原则,测试屏接口背光开启无电压,上拉等都正常,测试显卡主供电0.8v正常,1.5v正常。1.8v正常
  最不想做的事情还是要去做 BGA加焊。无效。。
5.拆显卡。次为二修机(显卡白胶已被除)我的天掉点相当严重。。客户反应是用着用着突然死机了就不亮了,判断应该是显卡坏了,刚好有个收过来的
   版本为2.2的主板,拆其显卡,可是没有对应的钢网。手动推球。。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想原先既然能点亮就不补线了(就因为这个原因浪费好多时间)
  等显卡植好球,直接BGA,完蛋还是一样的效果。我的天。。

6.没有思路了,不会是这个显卡也坏的吧。。逛一下论坛,受点播了一下,复位还没有查呢。。结果都是正常的。。
   最后判定!判断肯定掉的点对显卡有影响!打开点位图对照,不对不知道一对吓一跳。还真是有好大的关系!!
7.补焊盘,重新手动推球,眼睛都花了。。加焊,电流1.6多了,有门。。亮机了。。

总结:
BGA前还是对照点位图看看比较好。。花了近一天的时间搞这个电脑,眼睛都花了。。。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发发牢骚,补焊盘太不容易了。。 看在不容易的份上各位加点分呗。。。

网友:
手动推球,想想就觉得工程之浩大和艰辛,楼主推球技术不赖,加分加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我塞,这样的机子我早就没有耐心了!

网友:
好焊功,好耐性。厉害。。这些我都要练练,谢谢分享。

网友:
你不会找个相似的钢网啊,然后再补球,那样工程量不就小很多

网友:
不错哦,修好就是关键

网友:
不错 能补线的都是高手

网友A:
绿油你是怎么烘干的   那风枪还是什么紫外线?

网友:
补得点很完美

网友:
很是佩服楼主的耐心啊。一般看到掉怎么多的点。想想就算了!一天的工夫啊。

网友:
植球手摆 焊盘飞线

考验基本功

网友:
这个板  楼主实在有耐心 我要向你学习  不抛弃 不放弃

网友:
掉了那么多的点  我也是晕了

网友:
手动摆球 很伤眼睛

网友:
没有钢网 手动推球 大工程啊     要相当有耐心啊

网友:
厉害厉害连焊盘都补上了

网友B:
可以问下楼主,你是用什么线补的焊盘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油你是怎么烘干的   那风枪还是什么紫外线?

自然干的 看到我旁边弄了个参照点 参照点干了 其他也就干了。。

网友:
这个活很累  报酬应该不低吧

网友C:
楼主手工摆球是怎样做的? 刷一层含油一个一个摆放吗?  用通用的钢网全部铺满 直接焊接好 再看看缺几个球就补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下楼主,你是用什么线补的焊盘吗 ?

锡球用的是0.5的,用稍微粗一点的飞线,稍微有点韧,太细太软不行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工摆球是怎样做的? 刷一层含油一个一个摆放吗?  用通用的钢网全部铺满 直接焊接好 再看看缺几个球 ...

就是这样做的。。亲的想法好、下次试验试验

网友:
容易还叫补点嘛,呵呵

网友:
绿油有分自然风干和紫外线干的两种,紫外线干的只能用紫外线照射才能固化!

网友:
能补线的都是高手

网友:
真牛  掉这么多也接得好

网友:
掉点飞线最头疼了,楼主好有耐心啊,不错的维修!

网友:
还好只是在边上,,,,,

网友:
焊盘上有走线的掉点,必须要补上,手动扒球,很是一赞哈,—------

网友:
手动推球不是一般的厉害啊。。。有耐心

网友:
开机还白屏啊

网友:
空点可以不补,有线肯定得补

网友:
楼主真有功夫啊。。。耐心真好。

网友:
芯片没取好,不然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网友:
图片拍的不错

网友:
补线也是个有含量的活的

网友:
掉点的机器我一般都不搞的 楼主强人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厉害的,不容易啊。学习到了,维修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