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关机或重启死机请问下大概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6-04-09):
一块杂牌g41板子,进pe正常,装ghostxp系统时到重启电脑那一步时卡桌面画面死机。拔电源重启又装了一次系统在还是死机。重新进入pe不装系统,直接点重启或关机还是卡桌面画面死机。在pe下的其他操作都正常,就是不能点关机或重启,请问下大概是哪的问题的呀??

网友:
先排除外设把硬盘拆掉,试下PE关机死机吗。还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内存,显卡,CPU代换过吗

网友:
拆网卡 声卡 COM 刷BIOS 换桥

网友:
拆网卡 声卡 usb 刷BIOS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吗,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解决。

网友:
刷bios,拆声,显,网等外没

网友:
桥占多数啊

网友:
G41桥容易出问题,先加焊

网友:
重点在硬盘。把硬盘清零处理下也许就好了。反复Ghost过系统的硬盘会产生“底层沉余”。再,把主板25M晶振换了试试。

网友:
内存,硬盘,CPU,主板GB的南桥
前题PE必须稳定

网友:
禁用主板上集成的设备 不行换个南桥

网友:
以前修过一块换南桥好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南桥

网友:
GB的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挂硬盘进pe也是同样的情况,内存条只认ddr1333的,我只有一根没法换,cpu换过了,电源换过了,显卡是集成的,还是不行。我没有编程器,也没有bga返修台,想按开机时序倒查下也没有找到图纸。主析扔一边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