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3C的CPU过热,是不是虚焊或者U坏了?

楼主(2016-04-10):
这个本子开机过一会掉电重启,开的时间越久掉电时间越短,怀疑是CPU散热不良引起热保护。开机时风扇自检正常,说明风扇本身正常,之后一直不转,看电路图检查各相关阻值正常,以为是EC的风扇控制坏了,直接飞风扇的电源线,开机还是老样子,而且CPU部分还是很热,这U是N455,凌动的U,按理说就算不加风扇也不会过热死机,是不是这U虚焊了或者坏了?

板子没有短路,电流最高也就0.7A多点,公共点也没短路,3V,5V都正常,待机也正常

网友:
测过温控部分正常,看来CPU的问题比较大了,貌似这本子反应CPU虚焊的挺多啊,是不是设计有问题啊,我看那风扇在转散热块基本不降温啊。而且风扇是5V的,供电用的是3.3V的,不知道改良下散热会怎么样,明天弄个大风扇吹着看看会不会再重启

网友:
晚上发回复好像要审核?

网友:
先加焊CPU试试

网友:
谢谢指点,晚点试试,貌似这板子的北桥也容易虚焊的样子,这机器的散热设计肯定有问题,一般都是散热块连着C壳的整体的

网友:
用灯座打灯试试呀

网友:
直接加焊一下几分钟的事,不要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