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61G Ver1.7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楼主(2016-04-10):
如题,七彩虹C.N61G  Ver1.7DDR2_B1插上内存就报C1,而单独使用A1插槽一切正常,求大神们指条出路。

网友:
用内存假负载打打阻值看看

网友:
打下地址线的阻值,看下是否又断线,要不就是桥有问题,要不刷个BIOS试下

网友:
量一下238的SPD供电 有没有电压

网友:
修好了,是插槽的ad脚有一根弯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同时插上两条看能不能都认到

网友:
有条槽可以正常使用那就想到另外条槽要么断线或者缺电

网友:
同时插两根也一样挡C1,现在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