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液晶电视故障集合

楼主(2016-04-10):
维修案例1:
关于夏普电视黑屏可以分为软件问题和硬件问题,具体黑屏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夏普屏体有质量问题,如果电视伴音正常,软件问题应该不大,如果在保修期内,可以要求夏普进行维修,一般夏普屏幕保修三年,如果出保就不要修了,屏体很贵的。
  2、黑屏现象是背光电路问题,该故障在液晶电视种很常见,因液晶电视的降价,使得很多液晶电视生产厂家以裸屏的形式购买液晶屏,然后自己选择LIPS电源(即电源板和高压背光板二合一)以降低成本。LIPS电源设计成熟方面欠佳,不理想的状态常会出现:过/欠压保护、过/欠流保护、灯管开路/短路保护、过功率保护等现象,这些现象均会造成突然黑屏的故障。
  3、黑屏是偶尔黑屏还是一直黑屏,黑屏时背光灯是否亮,电源灯是什么颜色,如果能排除信号问题,那就需要检查LCD控制电路板是否正常工作,如果LCD控制电路板正常,需要检查I/F电路板和相关部分是否正常,或者你直接送到维修公司进行维修。
  4、有的电视有光线感应,随光的强弱电视的亮度会发生改变,用手可以挡住感光位置可以检测,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就是家里电压问题,但是一般都是电视的感光自动。你可以改为手动,应该就不会黑屏了。

维修案例2:
故障现象:夏普37hv4不开机 红灯闪烁,机器进入保护状态。
分析与处理:该机多为闪存芯片坏或者数据丢失造成,取下数据集成块,重写,故障排除。附件有正确的数据,有需要的去下载。

维修案例3:
故障现象:夏普LCD-32A33液晶电视,刚开机一切正常,半分钟后开始黑屏一下又正常,连续三次后自动关机,电源指示灯由绿色变红色.用遥控可继续开机,故障重复一样。
分析与处理:黑屏时声音正常,估计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夏普LCD-32A33背光电路为BD9883,去保护,拆除9、10脚接的R07 R08.按此方法处理故障一样,应该是灯管问题,最后在R7608处加装一个47K电阻,在R7625处加装一个22K电阻到地.把保护电压降低,连续试机两天一切正常。QPWBFE999WJZZ(QPWBF0194SNPZ(81),PSD-0551,RUNTKA419WJQZ采用BD9883,只要拆下高压板上的一个8脚贴片集成块问题就解决了
。附件有背光电路图纸,需要的去下载。
维修案例4:
故障现象:一台夏普LCD-32A33液晶电视,刚开机一切正常,二分钟后开始黑屏一下又正常,连续三次后自动关机,电源指示灯由绿色变红色,用遥控可继续开机,故障重复一样。
分析与处理:黑屏时声音正常,估计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按此方法处理故障一样,夏普LCD-32A33背光图纸BD9883去保护,拆除9 10脚接的R07 R08.此机多为灯管老化,换掉灯管,电视恢复正常。
维修案例5:
故障现象:不开机,面板指示灯依然是红闪绿再闪红。
分析与处理:夏普液晶电视,很多机型主板5次记忆保护,当背光或者电源发生故障时候
,只要开机5次以上,就形成保护记忆,然后,即使你换了背光板,灯管,电源板等几乎所有板子,面板指示灯依然是红闪绿再闪红,这时候,就让很多维修者进入了误区。
解除主板记忆保护方法如下:
  第一步:拔掉电源插头,同时按住信号源键(AVTV)和音量减键不放。
  第二步:插上电源插头(再这之前别放开前面的键)
  第三步:静等画面出现,当然会出现。
  第四步:画面出现以后,放开信号源键和音量减键。
  这时候的画面上有个K字,这是工厂调试模式了,这时候你会发现音量加减只有两个等级:15和30。
  第五步:再同时按住音量减和节目减,这时候会出现英文菜单。之上,全部是电视机面板按钮操作。
  第六步:用电视机遥控器的方向键向下切换到第二页
  第七步:你会发现第二页的第一栏就是英文的工厂字样
  第八步:方向键左右切换到:CHINA,然后确定
  第九步:拔掉电源插头
第十部:再插电源插头,并按面板开机键,解除保护成功。
维修案例6:
故障现象:LCD32p55e:红色LED会出现一秒钟,然后关机。
分析与处理:电阻R751变质,更换即可。
维修案例7:
故障现象:夏普LCD32Z100AS开机绿色 黑屏无声 指示灯亮故障。
分析与处理:只要插上电源,绿色灯亮,但无图无声,遥控器和本机的按键开不了机,也关不了机,可能主板有问题了,或者程序有错,拆机测量电源板5V电压低,只有4.1V明显偏低,发现电源反峰二极管D7016 D5408击穿,用N1106快恢复二极管代换,开机声图一切正常。
维修案例8:
故障现象:夏普46A63能正常工作15分钟后黑屏有声音,黑屏后能隐约看到图像,背光灭。
分析与处理:根据故障现象判断逻缉板没问题,应该是高压板保护,工作20分钟后驱动管温度升高后,灯管闪,开启背光控制后能够正常收看,背光灯灭说明高压部分或者电源部分有问题,先查一下电源输出电压正否正常,如果正常,再看一下高压和灯管。把屏线取了 开机看看白屏时候的背光亮度是不是均匀,如明暗不一检查灯管,更换一下坏的灯管,电视恢复正常。
维修案例9:
故障现象:夏普40G100A热度过高闪成灰屏,冷机看半小时画面开始闪,一分钟后闪成灰屏,但伴音正常。关机一会,再开机画面正常,但几分钟后故障重复。
分析检验:检查一下故障状态下的屏电压是否正常,正常时电源板上的PQ30RV31的2脚电压在7.6V左右,出现屏闪故障是电压波动,变成灰屏是电压在6.5V左右。散热片烫手,不知道是不是PQ30RV31有问题,画面闪的时候PQ30RV31的4脚电压从1.25V跳到1.15,同时2脚电压也降低到6.5V左右,经过鉴定屏和PQ30RV31都是好的,把PQ30RV31上加一块散热片,就能正常观看。

维修案例10:
故障现象:夏普LCD-32A37A,通电开机绿地2-3秒变红灯,保护待机状态。
分析与处理:同时按住本机音量减和视频键不放,插上电源通电,强制开机,几秒种后屏幕打开,出现K字符,松开按键,再同时按住音量减和频道减,出现总线字幕,恢复出厂设置即可。如果屏幕不满屏,高压板故障,重点检查变压器。
维修案例11:
故障现象:夏普液晶LCD-40LE700A电视开机7秒就保护。
分析与处理:此机多为屏幕尺寸紊乱,出现保护状态可参照此方法恢复到出厂模式,仅供参考:
1. 将电视机按本体“电源”键关机
2. 按住电视机本体按键“音量-”和“电视/视频”不放,
再按下“电源”,直至指示灯三个亮起后松开
3. 同时按下电视机本体按键“音量-”和“频道-”进入“调整工程”菜单
4. 同时按下电视机本体按键“音量-”和“频道+”进入尺寸选择项
5. 利用普通遥控器上数字键选择尺寸LE700A为例:“7”为40寸; “4”为46寸; “5”为52寸,尺寸数据写入时,尺寸标志为粉红色,请耐心等待。
6. 针对LE700A系列,在尺寸更改后10秒内对RC PATTERN数值进行相应更改:
40/46/52LE700序列号在909921112之前的----RC PATTERN设定为“1”
40/46/52LE700序列号在909921112之后的----RC PATTERN设定为“2”(设定前确认BE软件版本为1.17或者更新的版本) 具体操作:在尺寸更改完成后,下拉菜单至第二页,进入“OTHERS”菜单,光标选择到“RC PATTERN”,方位键“左”、“右”可对该值进行选择。
7. 断电,开机。
8. 重复1-3步。
9. 利用普通遥控器上方位键下拉菜单至第二页,第一项“12C DATA”通过遥控器上“音量+/-”来控制光标左右移动,“频道+/-”来 选择数值,进行如下操作:
输入代码“A00000001400”,按下“确定”键
输入代码“A00000001500”,按下“确定”键
输入代码“A000000016AA”,按下“确定”键
10.上拉调整工程菜单至第一页,第一项“MODEL”
按住方位键“右”不放,直至屏幕变暗,左上角出现**“A”
如果出现非”A”字符,请在第12步操作出厂成后开机选择“否”,再通过1-3步进入调整菜单,按住“右”不放,反复如此,直至出现“A”为止。
11.松开按键,等待屏幕上出现绿色出厂功界面
12.断电,恢复完成。
维修案例12:
故障现象:夏普液晶电视白屏
处理过程:A .出现白屏现象表示背光板能正常工作,首先判断主板能否正常工作,可按电源开关查看指示灯有无反应,如果指示灯可以变换颜色,表明主板工作正常
         1.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屏的连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可以替换连接线或屏)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屏的供电电压
         3.用示波器检查行场信号和时钟信号(由输入到输出)
     B.如指示灯无反应或不亮,表明主板工作不正常
         1.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的电压,要注意EEPROM的电压(4.8V左右),复位电压(高电平或低电平,根据机型不同),MCU电压.如出现电源短路,要细心查找短路位置,会有PCB板铜箔出现短路的可能.
         2.查找MCU各脚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
         3.检查主板芯片和MCU是否工作,可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起振
         4.必要时替换MCU或对MCU进行重新烧录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下载分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