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3 开机风扇不转,不跑码,显卡附近的大电容都接地

楼主(2016-04-10):
DELL d403 开机风扇不转,不跑码,显卡附近的大电容都接地,之前是8声短响,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换了显卡也是一样,开机定在1.4A,求大神指教!!

网友:
之前也有3声短响

网友:
北桥呢 有没有加焊试试

网友:
能确定显卡换好了。就换换北桥,记得拆掉北桥后,量量显附近的大电容正常不?或把显卡拆掉,量量电容,确定后再装桥

网友:
如果确定显卡是好的 不妨换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