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帮忙看个件 大哥

楼主(2016-04-10):
前天 接到一个 触摸板上面 进水的  论坛 没有点位图图纸  我看了 真的 没有  一模一样的 没有。。。。 然后 我一共查了  2个件  问了 论坛 是20k的电阻 我 换上了   亮机了  很感动  ,,,,,,,

可是问题 又来了  开机很慢  大神  帮我  有这样的  板子的时候  在帮我  图片里 红框里的 那个是 电容还是 电阻  电阻是多大的  谢谢
  l了
    真心 谢谢  帮我 看一下  哈

          谢谢

网友:
大哥们  给看看咯  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人  很是 着急 啊  给看看咯  谢谢了  着急 啊啊啊啊

网友A:
开机慢必定跟这个有关系吗?硬盘系统这些都排除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慢必定跟这个有关系吗?硬盘系统这些都排除了吗?

大哥 你怎么这么 说呢。。!
我师傅 教导我 不进水不开机 和开机了 有别的 毛病 就给 进水处有关系

  使劲  查  使劲 刷  刷5分钟 再说 一般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怎么这么 说呢。。!
我师傅 教导我 不进水不开机 和开机了 有别的 毛病 就给 进水处有关系  ...

其实我 还是怀疑 bios。  但是  这个 地方 确实  是 少个  件啊   啊 啊   大哥 给看看   所有 人  给 看看啊 啊 啊 有没有 大神

网友C: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A43S这个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A43S这个不是吗?

我想问你  是什么  复制不了 看不了  你逗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你  是什么  复制不了 看不了  你逗我吗

那不是有点位图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你  是什么  复制不了 看不了  你逗我吗

大哥 我看了  论坛 没有的  下载了 一个也是坑我 不一样的   是什么 se型号的 吭

网友D:
提供下版号 找点位图  一目了然

网友E:
大哥即使不要图纸也能判断是电阻还是电容呀。搞维修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不会不好确定吧。

网友F:
楼主搞好了吗,是电阻还是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即使不要图纸也能判断是电阻还是电容呀。搞维修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不会不好确定吧。

艹  见过 吹牛的 没见过 你这么 吹牛的
给你个 图片 你给我 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提供下版号 找点位图  一目了然

我 也是服你了  每次发帖 都回复
每次回复都要版号 而且给了你 也解决不了

网友G:
版号是什么啊看看有点位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好了吗,是电阻还是电容啊

还没有 我 那 知道  给我们 师傅一说
还说我 一顿 无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版号是什么啊看看有点位没有啊

在明确 一下 没图纸 和点位图。  只求你们手中的 板子 谢谢 真心 谢谢

网友:
既然已经开机了,跑下线路试着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明确 一下 没图纸 和点位图。  只求你们手中的 板子 谢谢 真心 谢谢

看样子板子好像是不是k43系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也是服你了  每次发帖 都回复
每次回复都要版号 而且给了你 也解决不了

至少这个帖子没有版号

ASUS的好多板子 论坛都有点位图

对比下不就知道了      还有什么时候给我了  我解决不了 ? 发板子过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在明确 一下 没图纸 和点位图。  只求你们手中的 板子 谢谢 真心 谢谢

板号不说谁有一样的板子也不好说。A43S就是K43SD或者K43SV。我知道这些好像是有点位图的

网友:
如果两边都不接地 那必定是电阻

网友I:
急急急 急个毛线,你求助没说出板号,人家热心解答你还说人家
此位置看似没用料。

网友:
兄弟  你的板好是不是K43SV啊  版本是3.0的吗  如果是的话 我有一样的板   这个板上是空的  没装    你的故障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
你倒是给个板子大概图片啊

网友:
你倒是给个板子大概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号不说谁有一样的板子也不好说。A43S就是K43SD或者K43SV。我知道这些好像是有点位图的

他可能是没看到板号在哪里   而且这个地方是空位子 什么都没装

网友:
不知道,之前我修到的是43SV的一个机器,是关机很慢   开机很慢而且重启很慢   是换了到南桥开关信号旁边的电容和35v待机3v电感边上的一排电容好的

网友:
是pm-pwrbnt#旁的电容

网友:
没遇到过也给你顶顶

网友:
我的k43sv 3.0那里没东西

网友:
跑线路,试着带换

网友:
开机慢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急急急 急个毛线,你求助没说出板号,人家热心解答你还说人家
此位置看似没用料。

型号不行啊  要版号干嘛 找不到图纸 和点位图的

网友:
啊 你
们都要
  版号 我给
你们 版号 看看 谁有

   K43SV  MAIN  BOARD
   REV 3.0
  PCB MADE IN CHIN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不行啊  要版号干嘛 找不到图纸 和点位图的

机型号相同,板号能一样吗?A43S有K43SD  4.1/K43SV  3.0/K43SV  2.2的,难不成你找BIOS刷不对板号只找机型下载的?
又如联想G480不是有仁宝有纬创,Y470不是有两个板号,CQ40不是更多

网友:
一看就是电阻嘛

网友:
电容板子是方框 电阻是带圆圈的 对比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论坛里有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0535-1-1.html
K43SV多个版本的点位图都在这里,饼哥发的,自己下载对比吧。

网友:
手里有一同样板号的主板,那个位置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