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戴尔 n3010啊 daum7bmb6f0 rev f

楼主(2016-04-10):
接机  大短高兴啊 捡钱啊  报价   留机   这机子拆的很溜啊  没办法啊  捡钱啊  直接烧鸡  (量了下19v短路 )由于专心电容去了  好一会才发现是北桥的上管击穿了    换好插电艾玛  不短  后面主题来了   随便装下试机  按下开关妈呀一按就啪的一声   有大短了  郁闷 以为没有装好  再换  再开 再短  哎  测下控制及   没有悬空啊  郁闷  关键是每次要按下开关建后 才会大短  有点迷糊了   求指教  对  这机子论坛还找不到图纸 悲催

网友:
自己顶下  求大神啊

网友A:
后级短路,查次级电压或者就是哪个MOS管下管击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路,查次级电压或者就是哪个MOS管下管击穿了吧

我一套全换了 芯片 上下管 都换了 后面大概量下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B:
相关的别的有没坏,电流,好发量下哪还短路

网友C:
后继有短路 接着往下查 mos管 二级转换什么的

网友D:
楼主试下能不能断开后级,会不会啪的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关的别的有没坏,电流,好发量下哪还短路

晕死  换的芯片是坏的  重新换个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继有短路 接着往下查 mos管 二级转换什么的

换的芯片是坏的  重新再换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下能不能断开后级,会不会啪的一声

后续没有短路  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一般要把控制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换完芯片,然后呢,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