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30待机短路到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6-04-10):
品牌:东芝
型号:M830
板号:TE1M
版本:REVE
故障:待机0.26 到触发掉电
老规矩版号图必须先来一张!

   拆出主板,插电,解决待机短路就得用到摸板大法了,温柔的摸遍全板,读卡器控制芯片发热,拆掉后待机0.15,神马!还有短路的?又摸到了一条大鱼,声卡芯片发烫,拆掉,待机到了0.11!!!有完没完啊,还短!给这板子按摸了一遍又一遍,再次拆掉声卡功放芯片。这回总得正常了吧!拆掉三芯片如下图。

  上电待机0.08A,汗!汗!汗!还来!手都摸出老茧了。在一角落发现一MOS管烫手,打值DS极 都89。查看电路图如下:

拆掉更换一个上去如下图

  通电待机0.06,此时,我的心中万马奔腾!!砸板的冲动已在心中萌芽。伸出长满老茧的手,未发现明显发热的地方。等等!有一处二极转换MOS管被上家给直连了,如下图

  好吧,图中打错一字了!
   此转换管直连后就不受MAIND控制了,+3V就由待机+3VPCU直供了,在未上电时,造成不该待机出的电都出了,PQ14待机发热正是由于PQ518直连了。
  更换PQ518后,待机0.00A,触发后电流0.01A掉电,待机3 5V正常。
  触发瞬间测内存供电未出,测量EC条件正常,测RSMRST#没有,触发时RSMRST#瞬间出来,当测量到VCCSUS3_3时,R318 电压正常,R355一端3.2V另一端1.5V如下图

  断开R355,打值1.5V桥这端,阻值正常,测量电阻阻值89,从图中可以看到此电阻为0欧电阻,电阻阻值变质了,再次通电,经过电阻后电压就变1.5V,更换0欧电阻,如下图

  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到0.64左右,接屏亮机,如下图

   最后附上尸体图

网友A:
新手看的明白,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d, persevering achievement success

Persistence is victory

网友C:
上电搞破坏搞的不彻底,是我的话你修不好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搞破坏搞的不彻底,是我的话你修不好滴

层主搞破坏好别人返回来你还修不的

网友:
秒杀加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看的明白,加分。

有亲们的支持写贴更有动力

网友:
一步步的查,都可以做到,没技术含量

网友:
   特别给力的感觉,呵呵

网友(2023-09-15):
坏的地方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