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砍头爆表

楼主(2016-04-10):
一问:500g蓝盘,跑sf,一头爆了,降容量,1头还是爆,砍头,0头爆了,这是固件问题,还是两个头都有问题,砍头固件个不砍头的固件不一样

二问:用原来爆一头的固件,砍头刷固件,能刷上rom,但是加载不了11,能写进去1号模块,但是不能初始化,刷完固件在砍头,砍完就不认盘了,小白在线求解答,感谢所有好心人

网友:
估计是固件不对,换换再跑试试,或者是盘体缺陷太大,降容后看结果,另一个方法是做30后再跑估计应该不会爆头,

网友:
我曾经有一个1672本盘开始和你这个差不多的,跑了十多次,一个多月才出盘,最终因为缺陷太大降容出盘!

网友:
固件不对,换换再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