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DELL5525的机器,板号都是LA-8251P

楼主(2016-04-10):
两台机器是一模一样的,AMD处理器A10系列的。只是故障不一样,一台是大短,。另一台是八声报警不显示,但是外接正常显示。大短的机器:PQ100的PIN123对地了。说明PQ101被击穿了,拆掉换上一个后,测PQ101的PIN5678还是短路。启用烧鸡大法,拆除后面烫手的电容,解决问题、
第二台是外接显示,接屏不显示。这种故障我一般喜欢先找屏接口。检查后发现:PIN40没有19v。+LCDVDD没有3.3v。DISPOFF#是0v。,EDID_DATA和EDID_CLK有3.3v,但是没有波形,说明没有检测到屏。追查PIN40来到如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19v要想过去,+LCDVDD必须要有3.3v才可以导通QV33进而使RV304和RV305分压,导通QV32使平接口有19v 。追查+LCDVDD来到如图:分析电路图可以看到+LCDVDD产生的条件是QV31导通。所以TL_ENVDD要为高才可以,追查TL_ENVDD来到DP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芯片RTD2136S、。查条件发现除了PIN47和PIN48是1.2v外,其余正常,而另一台正常的机器这两个角是3.3v的、外面接的电阻正常。还有就是到了一个八角芯片UV26。一开始以为是芯片坏了,就把另一台机器的UV26拆下来装上也可以亮机。难道是芯片坏了吗?打开图纸:从图上看这好像是一个类似BIOS芯片,应该是有程序的,于是乎就把另一台机器的UV26程序备份下来刷上去后完美亮机。这应该是DELL5525的通病吧。

顺便把备份的程序一起上传了: DeLL 5525 LA_8251P_REV 1 0 UV26

网友:
昨天我这遇到一台DELL 15R-5521的机器,开不了机,电流加载到0.7左右,刷了UH6和UH2完美解决。

网友:
你的图纸在那下的?

网友:
正在秀这个机器要掉电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但是我买不起了怎么办?、

网友:
没有搞错吧,4.多K的压缩包,解压出来也才8K

网友:
我有个5525 和这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