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23.0开机不定时掉电,简单维修,附上BIOS.

楼主(2016-04-10):
问题描述:可以触发,有时能显示,有时没显示就断电,断电后不会再上电。
问题分析:不定时断电,断电后不再上电,问题应该在通电电路。
开修:问题分析在通电电路,直接量开关针的电压,呵呵,发现问题,这开关针的电压,没有触发的时候是3.3V,但是只要触发通电后,电压只要1.5V。
直接万用表一遍的量,发现中间没有电容,就1个上拉电阻和1电阻链接到I/O芯片,直接干掉NCT5579.再触发,电压是3.3V。测试了会,没有问题。
搞定收工。
在上传主板图片和BIOS,这个像是品牌机的主板,大家下载的时候核对在下。

网友:
这个秒杀得好,经验万岁

网友:
试试看咯看看行不行

网友:
膜拜电脑神  简单明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这个故障算是简单的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品牌机的板子

网友:
我看这么多修华硕的帖子,就你不是干电阻的

网友:
运气真好 如果是电阻或者排阻不良引起的问题就比较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