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IPM41-D3主板一例

楼主(2016-04-10):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拿来的,清下灰,第一次测的时候发现没CPU供电,后来再测下发现总线供电只有0.8V左右,不正常。。。有时正常,不记得是多少了。想要找下原因,没心情弄,天天打酱油,今天早上量下桥供电是1.05V,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流弊             飞线大发  最快了!

网友A:
冒昧的问一句VTT是总线吗?估计是反馈等不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问一句VTT是总线吗?估计是反馈等不正常吧

没找电路图,看走线的铜箔往CPU去的,估计正常应该在1V以上吧,没认真求证过,反正那机子在试机中,应该没问题

网友:
修得这么轻松啊

网友:
这么牛逼  神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问一句VTT是总线吗?估计是反馈等不正常吧

vtt就是总线电压这里可以查下mos管g级导通工作电压值

网友:
这里的vtt就是连接cpu座对应测试点的。

网友:
这里故障可以查下总线供电对应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作弊    哈哈    干嘛不修从他来。(

网友C:
怪省事,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省事,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只要确保桥供电正常输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省事,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桥供电输出工作电流值不大应该没有关系,否则会引起烧cpu

网友:
维修好霸气~

网友:
厉害,又增长经验了

网友:
是不是通病,这么快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找电路图,看走线的铜箔往CPU去的,估计正常应该在1V以上吧,没认真求证过,反正那机子在试机中,应该 ...

这个板子论坛应该是图的,你学过实地应该知道这种单个的管子供电控制方式应该是由358,324之类控制的,这个管子应该就是由它边上的两个8脚芯片其中一个控制。

网友(2016-05-28):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论坛应该是图的,你学过实地应该知道这种单个的管子供电控制方式应该是由358,324之类控制的,这 ...

城主 好久不见 我有个主题 改了几个字 要审核了  帮我看看通过下审核

网友:
投机取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