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 打不上显卡驱动到不认显卡

楼主(2016-04-10):
     前两天的笔记本thinkpad   e530  说安装不上显卡驱动, 经过交流 机器留下,  先排除了不是驱动的事   在官网下载安装   重新安装系统  都没有解决。
     给客户说的拆开看看了    ,这个机器显卡是灌黑椒的   黑胶主板上都有感觉像是翻新主板   就没有敢动,    。。。。。半小时过后看图纸显卡和cpu的信号传送有点疑惑  cpu端差分电容对地阻值差距很大,   于是换掉cpu结果奇迹出现了   驱动打上了 。客户拿来一个cpu换上,客户发现双显卡不能切换  只能使用集显。。。。。。阵阵折磨还是不行阿    拆机于是在网上下载一大把bios     我的积分迅速下降    那个心疼阿 。。。。。刷玩bios我就呆了认不到独立显卡了,  继续刷连续刷了很多次,结果还是认不到      检查电路   电压正常    27m晶振没有起振     换晶振  谐振电容   还是没有波形      。。。。。。加焊显卡  没有效果。。。。。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了    小弟理论很差    望大侠们给指点指点    由于时间问题  没有上图   。。。。。先谢谢了

迅维网chinafix.com_联想E530 LA-8133P r10.pdf

网友A:
查显卡的时钟 数据 供电 正常?

网友B:
修好  给过过程

网友C:
去某宝买个BIOS吧   ThinkPad的BIOS 不是很好找  找到的不是掉电就是开机慢 显卡驱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显卡的时钟 数据 供电 正常?

供电时钟  正常      数据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  给过过程

嗯嗯  好的  不过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某宝买个BIOS吧   ThinkPad的BIOS 不是很好找  找到的不是掉电就是开机慢 显卡驱动不上

在淘宝上卖吗 ?   我现在在迅维网下载好几个了  都能开机   就是认不到独显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显卡坏了 ,不是可以自己合成吗 ,你自己合成一个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显卡坏了 ,不是可以自己合成吗 ,你自己合成一个试试

怎么合成  去掉一个bios 吗

网友F:
很好的例子,希望楼主能修好。期待维修过程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合成  去掉一个bios 吗

去官网下载 然后提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例子,希望楼主能修好。期待维修过程经验。。。。。。

我在论坛看机一个和我的故障一样的一样的 例子  好像那位也没有弄好       现在我把显卡重新直球了 还是不认显卡    着急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下载 然后提取

我没有整过   技术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下载 然后提取

我在线刷过bios 了 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很多、前两天修了一个、放电可以开机、接上电池就不行、

网友:
亲   在给指点一下   现在 换上新的显卡  还是认不到       在淘宝上买了bios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