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缺电压维修,说的很详细,只图一个新手能看懂!

楼主(2016-04-10):
                                                                                             戴尔N4010缺电压维修
                   版号:daum8cmb8c0    rev:c
                   故障:待机电流0.0076        触发电流:0.0370
                   根据故障点可以发现肯定是缺少什么电压,在这里我还是说一下吧,首先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万用笔红色表笔搭在上面,黑色表笔搭在电感的一边),测量对地阻值正常(公共点四百多左右,cpu集显独显供电对地阻值会低点阻值为几,十几,几十都很正常,像一些内存,桥的电感对地阻值为一百多也都很正常)。。。。。。。。。。。。。。。
                  根据一番对电感的阻值和电压的测量,发现PL8的+1.05v_pch缺少电压,打开图纸测量pu7供电的第2脚和第九脚的供电脚有5v电压正常,然后我就测量十五脚的开启信号run_ON,发现没有3.3v电压,中间连接PR114这个电阻,测量值正常,排除因为电阻损坏而引起的开启脚没有电压,下面直接上图说话,只为你能明白我的心

                那么现在追查run_ON的来历, ,由ec的123脚发出。用万用表测量没有3.3v,这时候怀疑是ec的问题,但还是没那么着急换ec,毕竟这挺费时间的,查了ec的供电时钟复位也都正常,那么刷个bios(此机有两个bios,我刷的是ecbios)试试,结果呢。你们猜猜还是一样,后来又查了也是由EC发出来的信号,81脚的pm_pwrbtn#,按下开机键示波器测量没有高低高的跳变,好吧,现在最怀疑的地方就是ec坏了,那么就把他拆了下来从废板找了一模一样的ec替换了上去,这换ec花了我一两个小时,第一次搞好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关机关不掉,接着又拖了一遍锡,上电正常显示,最紧张的时候来了,关机,,,,,一秒,,两秒,,,回到待机0.0078,,哈哈哈,能关机了!心情真的挺爽的,总结:虽然我现在技术不怎么样,但是我喜欢这门维修电脑行业,把电脑修好后真的会有一股成就感,在此跟我一样的大家都好好加油。谢谢!!                                                                    最后给大家送上ec的bios以及图纸,大家有的话就算了!!

                   迅维网chinafix.com_戴尔n4010 DAUM8AMB8D0 EC

=。=! + 1

网友:
帖子最后两张图跟第一张一样的,因为不是经常写贴,不太会传图片,这里大家包容一下,谢了

网友A:
最近遇到几台华硕不开机的,头都不大的,没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遇到几台华硕不开机的,头都不大的,没图纸,不好搞啊。。。。

华硕的话别说了,都是一段辛酸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话别说了,都是一段辛酸史

可以帮我下个图纸不,朋友,我没分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44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我下个图纸不,朋友,我没分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445-1-1.html

我就是因为没分了才发贴的

网友C:
换过EC要1小时?技术要继续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过EC要1小时?技术要继续练啊

那正常你们换的话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正常你们换的话要多长时间啊

10分钟之内必须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过EC要1小时?技术要继续练啊

可能他还在学习阶段,焊好也不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分钟之内必须的啊

这么牛逼啊,那你们怎么搞的,是不是烙铁拖锡的时候你们没几下就脱下了

网友:
嗯嗯,希望分享的东西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他还在学习阶段,焊好也不错了呵呵。

就是在学习阶段,问下你们干这个多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嗯嗯,我也是刚入门的小徒弟

网友:
我比你还新 看不懂

网友:
没看懂,ec没送出去高低高跳变给南桥怎么能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