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那种焊锡膏。

楼主(2016-04-10):
如题大神们用的是什么价位的焊锡膏求推荐,

网友:
高含锡量63% 凯纳高亮度免洗焊锡丝 0.5 0.6 0.8 1.0mm松香芯锡线

网友:
焊膏能不能用松香代替?

网友:
不求最好,只求好用。

网友:
这东西还有区别吗?青蛙摔井里了!求大侠解释!